s7-200

楼主(2005-04-26):
大家好!请问工业笔记本买那个品牌好!

网友A:
主要看使用场合和项目能承受的价格。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师---关于S7-226的高速计数复位中断: 我用HSC1对增量编码器(1024)高速正计数(360度循环计数),在经历了几个SV=PV的中断后(例如483,1200等),再等到增量编码器的Z相来复位中断以便重复循环,请问此时复位中断程序内的是否须重新设置SMB47和当前值SMD48和预设值SMD52.请各位看一下我的编程,是否有疑问? 在子程序中初始化HSC1并清当前值及设置预设值483,当两者相等时中断0执行 INT0 LD SM0.0 MOVB 16#AC,SMB47 MOVD 600,SMD52 ATCH 1,13 HSC1 INT1 LD SM0.0 MOVB 16#AC,SMB47 MOVD 1200,SMD52 注:编码器最大1024脉冲,设置1200是为了让HSC1 一直计数,直到发生复位中断. ATCH 2,15 HSC1 INT2 LD SM0.0 MOVB 16#BC,SMB47 MOVD 483,SMD52 注:重新写入HSC1的第一个预置值483 ATCH 0,13 当前值=第一个预置值483时,再次启动中断程序0 HS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