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ADC0809 然后用51控制的液位测量

楼主(2005-04-26):
各位大侠好! 知道有数字量的液位测量装置吗?与单片机结合的。 或是有模拟量的液位测量装置,不带表头,我要接ADC0809 然后用51控制的 谢谢 ABCCBAWOLF@126.COM

网友A:
你要测的是什么介质啊!用在什么位置啊!我是在化工企业!我们用的是浮球式,磁翻版的都式可以远传的,我们都是连在DCS系统的,你那里应该也可以用的!导波雷达的很贵的,有的并不见的好用!

网友B:
液位测量的方式很多,每一种测量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使用场合,选择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测量方法我们经常采用的有:单法兰液位变送器、双法兰、磁浮子、浮筒、雷达、超声波、射频导纳等,不知道,你的工况如何?测量何介质?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导! 我要作的是锅炉液位测量(高度:<<5M)

网友C:
你选通常用的变送器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就是 0-5V 输出的,直接进 A/D 转换器;较多的是 4-20mA输出的变送器,这时加 250 欧姆转换为 1-5V 进 0809(将 0809 的下基准设为 1V)。

网友D:
除了用 变送器外 还必须用 带远传的磁翻板 的 再加上浮子的开关量

网友E:
您确定要吗 ,我们公司有做 。

网友F:
周公说的对!可以联系我,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G: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H:
用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是很不错的选择!请与0378-2950849沈工联系

网友C:
二位说的‘磁翻板’和 ADC0809、单片机是什么关系?

网友I:
关键看属哪类锅炉.不同锅炉使用不同种类的液位传感器!

网友J(2008-12-01):
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可以直接加报警开关,不用再用浮球的开关量,可来电13120111221白工咨询,我公司专业生产液位计,液位开关.北京铁强专业生产磁翻板(柱)液位计,荧光磁翻板液位计,夹套磁翻板液位计,电伴热磁翻板液位计,浮球液位计(开关),液位计,防爆浮球液位开关,重锤式浮标液位计,玻璃管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音叉物位控制器,电容式物位计,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各型号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