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erver启动顺序

楼主(2005-04-27):
为什么我的机器,先启动IOserver,在启动View机器就死在那了。如果先启动view,再启动Ioserver则可以正常启动。只是提示找不到IOserver。我用的Io是Modbus Ethernet。

楼主:
补充一点:启动view死机后,连maker也关不掉了,必须通过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我是9.0版本。

网友A(2005-08-21):
将IOSERVER放入intouch的安装目录即可。

网友B:
在脚本(scripts)的应用里(application),在on startup下,写入以下代码: IF InfoAppActive( InfoAppTitle( "OMRONHL" ) ) == 1 THEN ActivateApp InfoAppTitle( "OMRONHL" ); ELSE StartApp "C:\PROGRAM FILES\FACTORYSUITE\IOSERVER\OMRONHL\OMRONHL.EXE"; ENDIF;

网友C:
intouch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