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5-04-27):
请问台达的HMI能直接接到台达变频器上吗?并且控制,我有个小项目,想节约一台PLC,变频恒压供水的 ,我想在HMI上显示参数(供水管网压力、设定压力,等)

网友A:
没问题,非常简单,编程软件上直接选择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B:
我们台达DOP-A的人机界面做这个很简单,只要在通讯模组里选择RS485通讯协议,然后在数值输入组件里直接写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指令参数字址,另外用宏指令作也可以。  我是台达产品的应用技术支持,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我会尽自己的能力来解答.

网友C(2005-07-07):
台达所以产品,都可以直接通讯连接,方便组成网络。

网友D(2014-05-13):
呵呵,文本和触摸屏都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用触摸屏直接连接变频器,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