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望不惜赐教!

楼主(2005-04-27):
请教斑竹、沈阳老宋及各位高手,在使用模拟量给定控制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下为何不发生变化?谢谢!

网友A:
对现象能不能描述得更清楚一点?不发生变化是什么意思?不转?固定低速?固定高速?

网友B:
伺服电机速度不变,是因为你给的模拟量没有变 模拟量没有变,就与你的控制器有关系了

网友C:
发生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 [1]、你的伺服参数设置有问题 [2]、你给定的模拟量没有变化[可实际测量一下] [3]、伺服控制器的内部有问题。

楼主:
各位,所给的模拟量是在0-10v间变化的. 不变化是在一个较低的转速时模拟量变化速度不再跟随!

网友D:
您的较低转速大概是多少?能具体一点吗?还有就是您的控制器模拟量分辨率是多少?您是怎么知道模拟量在变的?一般讲这种问题多数是系统问题,除非你转速很低很低,比如10转/分以下,编码器精度低的伺服电机速度回发生较大波动.不过,一般不会不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