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04-27):
我有一台三菱Z024的变频器,最近出现用外部端子控制一运行就到10HZ.而且电位器不起作用了.请问哪位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另外谁有Z024的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份吗?不胜感激.~zhouqiang926@163.com

网友A:
参数有问题,把参数初始化看-看。资料有联系电话027-85712619熊先生

网友B:
检查参数和电位器

网友C:
参数问题 来电解答029--84230611

网友D:
应该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设定了下限频率你可以试着检查参数中的某一项设定值为10找到后试着更改,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这招最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谁能告诉我初始化参数是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