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神经元芯片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5-04-27):
小弟我做的是LON控制的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频率我采用的是Neuron C自带的函数delay().我导师要我用神经元芯片里的两个自带的硬件定时器来实现此功能。哎~~。小弟刚接触 Neuron C,不知道怎么用这硬件的定时器,请个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试试 pulsecount输出。。。。 可是你的步进电机是几相的??三相???管脚不够!! 还是选个驱动芯片吧 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