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2005-04-27):
三台160kw的制冷电机(带泵),工艺要求两台同时开,1#,3#正常运行,现停1#换2#泵,发现1#运行 不正常,停2#又换1#,不到5分钟1#电机冒烟烧毁,问为什么? 注:三台电机均有软启动装置。

网友A:
有没有带载启动?

楼主:
写错 是2#烧毁! 是带载启动(水泵)

网友B:
叙述得太过简单! 请问,电机有没有带变频?停机切换的时间有多长?有没有示意图?请发到我的邮箱:hnyy94-szwj@163.com 如果你把你的问题描叙得详细的话,应该可以帮到你的!

楼主:
带软起 没有用变频 主回路很简单,就是常规泵电机控制方式,空开下是接触器与热继,30多秒切掉软起. 这次停机倒换泵时间不长,不到10分钟

网友C(2008-10-28):
不知道,你说的太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