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 1756CNB的通讯编码

楼主(2005-04-27):
在Rockwell公司的ControlNet 1756CNB通讯实验中,由1号CPU寻找2号CPU,需要在MSG指令中填写路径编码,例如:1,1,2,6,1,0 第一位的1表示连接到背板 第二位的1表示同一框架上CNB的槽号 第三位的2表示通过CNB的wire进行通讯 第四位的6表示2号CPU所在框架上CNB的节点号 第五位的1表示连接到相应的背板 第六位的0表示2号CPU所在的槽号 第一、二位会自动转换为1号CPU所在框架上CNB的槽号

网友A:
可以通过浏览即可找到令外的cpu

楼主:
可否说详细一点?

网友B(2008-02-11):
在RSLOGIX5000软件里浏览器栏里配制好即可。

网友C(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