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HWI"故障?????

楼主(2005-04-27):
LG变频器(IG)系列的,它出现了HWI ???这是什么故障啊????急救!!!!!!!!!!!TKS!!!!!!

网友A:
HW里面是什么

网友B:
检查主板

楼主:
根据LG说明书上说是它的内部故障呢!!谢谢两位师傅了!!!TKS!!!!!!!!

网友C(2005-08-18):
换风扇 我的QQ是40242267 大家一起做工控

网友A:
故障是可以看见的,向设参数一样,F2里也有故障纪录

网友D:
如果风扇没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很麻烦,一般情况要换板.

网友A:
谁说就是风扇问题,驱动板也很容易修

楼主:
TO:你好 !!! 江三師傅,你可以說詳細嗎?一班怎樣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