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计算结果问题

楼主(2005-04-27):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事相求,小弟在S7-226XM的PLC来来控制炉温,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停止实验后,再次运行,PID的计算结果就不对了,其输出很小根本触发不了,固态继电器,但我将原程序重新下载到PLC上后,在运行一切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不能每次都重新下载啊? 高手援助,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是不是PLC没有储存功能

网友A:
PLC没有自动存储,是不是再查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存储区域.

网友C(2005-06-22):
在PLC中,可设置断电存储区,请在特性模块中从新设置

网友D:
若能说的具体些,我可帮你解决!

网友E:
程序中有初始化PID参数功能吗?

网友F:
为什么PLC没有存储,这不可能吧!我认识中的PC都有这功能的,还不成你的PC特别.真是的,再说你也没有说清楚,你怎么使用了,什么没有存储,你说清楚点或许我不能解决,但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吗?

网友G:
这是一个手动转自动的问题, 你停止后 ,再运行, 相对于在手动状态, 肯定输出很小的 , 需要一个触发 , 这你就需要在程序里面设计了, 选一个适当的时候手动转自动

网友F:
在不可能

网友H:
查查你的回路表。200的PID模块的回路表是需要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