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 ABB ACS100 变频器报FL15故障

楼主(2005-04-27):
我有一台ABB ACS101-1K1变频器频繁报FL15(模拟量输入超出范围),无论是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都一样

网友A:
把模拟量输入断开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无论用电位器还是控制盘给定频率都不行.

网友B:
打开控制板肯定有地方烧了

网友C:
你的模拟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 变频器默认的是电压,如果是电流信号那需要短接5号6号短子

网友D:
恢复工厂设置试过了吗?

网友E(2006-07-03):
请问如何恢复出厂设置,谁有acs100的说明书给发一份不胜感激!我的变频器报fl4检查没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