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220v电源的两线或四线超声波水位计

楼主(2005-04-27):
请各位介绍几个好的牌子:220v电源的两线或四线超声波液位计.防护等级较高的,用于户外,水流波动较大.水中杂质较多,风力较大,本地区雨水正常.谢谢指点

网友A:
MSP422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两线制24VDC回路供电,8m量程,内置3个设定键及4位LCD显示,2"螺纹安装,自动温度补偿,分辨率小于1mm,IP66/IP67,广泛应用于水工业非接触液位测量。 主要技术参数 量程 0.3-8m 防护等级 IP66/IP67标准型 分辨率 小于1mm 电磁兼容 辐射EN50081-1 防护EN50082-2 精度 稳定状况下为量程的±1% 电路精度±0.25% 材料 尼龙玻璃钢外壳, 变送器检测面为PVDF 工作温度 -20-70℃ 安装螺纹 2¨BSPT,2¨NPT 工作压力 -0.25-3bar(20℃) 进线孔 M20进线孔,带有塑料电缆压盖,适用电缆外径4-7mm 波束角 ±6°(3dB点) 推荐适用电缆 带屏蔽的双绞线,最远可达3000m 信号输出 4-20mA 重量 850g 平稳度 1-99秒现场可调 电源 12Vdc-30Vdc,回路供电,带有极性接反保护

楼主(2005-06-10):
谢谢,可是用24v电源的话,对线路的长度有一定要求。如果在户外安装24v电源,对电源防护等级要求较高,所以有没有好的办法或建议

网友B:
用西门子的妙声力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两线制24VDC,四线制220AC,质量可以,xhd_0@163.com

网友C:
HONEYWELL的943超声波传感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xhd_0: 你好,能否将你所说型号的超声波液位计的说明书发送一份?谢谢 songzhi3344521@163.com

网友D:
NIVELCO 一体式超声波液位计 4线制 86-255VAC 量程最大25m 探头 IP68 变送器 IP67 针对用于户外,水流波动较大的情况 可以考虑使用径管安装屏蔽水流等外界影响 详细情况请发邮件:LUBIN@consen.net

网友E:
用西门子的妙声力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tyjll@163.net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希望你能给我一份说明书,让我对它的性能有更全面的了解。谢谢 songzhi3344521@163.com

网友E:
你在哪里?具体地址,我给你寄资料

楼主:
郑州市郑上路78号柿园水厂调度室收 邮编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