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4-27):
公司自控落伍,本人也为新手,才接触带锯这个产品不久,现要设计一产品(基本全用西门子),要求:PLC+触摸屏控制,设置自动进料 锯缝偏差报警与自动休正 锯架工进无极调速 锯架工进距离触摸屏控制和实时显示 。我现在初步考虑了下还有几点不确定:    工进距离控制是用欧母龙的位移传感器?光栅?感应同步器?    锯缝偏差怎么检查?怎么自修正?    需要伺服系统吗??怎么将他们整合起来?? 还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锯缝偏差要怎么检测还真不知道,没有接触过这么复杂的带锯。 距离控制用接近开关应该是不行,不能自动任意定长。进口光栅似乎没有必要,国产玻璃光栅在抗震方面要仔细考虑一下,容栅和磁栅应该可用。 伺服系统应该用不着,用到变频电机,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应该就足够了。

楼主:
多谢刘公,但还请刘工介绍下怎么用变频器模拟控制?机器用HMI输入锯切长度,怎么反映到变频器来实现移动指定距离,用PLC控制变频器开断?那刹车距离呢?超出需求的误差怎么办?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款能检测锯缝偏差的传感器,感觉比较难找啊,有意购买

网友B:
我也没有见过这东西,但按照自己的理解利用合适的编码器应该可以.用它测量出来的数值和标准比较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你最好把你的原理介绍一下,大家才好想办法

网友A:
可以用有0-10V模拟量控制接口的变频器。 将尺的信号接到控制器上(PLC需要可能需要一个高速计数模块)。 您是要进料的速度无级调速吗?这样有什么意义我就不知道了,不是只要位置合适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要检测锯缝偏差,用位移传感器吧。不过价钱好象比较贵。

楼主:
检测锯缝偏差就是看锯缝是不是分别和XY、XZ平面垂直(垂直水平面向右锯),位移传感器能实现??我感觉很困难吧。。。。。 刘工:物料是夹紧了的,通过HMI来改变的位置是锯条行走的锯切距离。用位移传感器测得信号,输入PLC控制变频器来实现距离控制? 现在感觉比较困难的就是锯缝偏差怎么用传感器来检测。 希望大家多出点主义,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抱歉,我之前接触的带锯也许都太简单了。我所知道的带锯,动作就是抬锯,进料(需要定位),开始锯,直到锯断。最多有个锯片的角度控制。对于这个带锯,我不理解。

楼主:
那你所说的锯片的角度控制是怎么的呢???怎么检测呢

网友D:
锯缝偏差的检查只有用CCD了,其他的没办法自动识别的

楼主:
我也想过视觉传感。不知道价格什么样,能推荐几款吗?

网友E:
CCD的价格很贵的 , 而且 , 好象需要专门的接口吧 , 我公司有纠偏用的CCD数码相机 , 德国的 , 需要给我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