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击穿,敬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5-04-27):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使用的整流柜中同一相的晶闸管常被击穿,我们检查电压、电流、冷却水都很正常,各接触面接触也良好。就没有用示波器看波形了。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还有那些情况可以造成晶闸管的击穿。另外选用晶闸管有哪些参数需要注意?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楼主:
各位大侠救命呀,今天又有击穿现象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检查阻容吸收一下,有条件的话可以测试吸收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吸收电阻的阻值也可以测量一下。从你的叙述可以判断你单位使用的晶闸管容量较大,如果电源输入端采用了整流变压器,可以在停电的情况下,用桥表测量一下整变的输入、输出阻抗,看整变是否有匝间短路情况。 晶闸管的选择与具体的整流方式有关系,对于大容量直流系统而言,由于装置采用多晶闸管串、并联方式,因此在晶闸管的选型上除考虑晶闸管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重复峰值电流外,还应重点考虑晶闸管的均流问题。由于存在快熔与交流母线、晶闸管极板与散热器接触面等方面的接触电阻,对大电流装置是不能忽略的。如果均流处理得不好的话,也容易引起晶闸管过流烧毁。我单位2720kw主轧机直流调速装置也是采用多晶闸管串、并联结构,也曾出现过某相晶闸管多次烧毁的故障,采用低压大电流测试方式对每只晶闸管及快熔的接触电阻进行分析处理后,解决了该问题。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欢迎来电讨论:13908048702刘(成都)

网友C:
一种防止操作过电压的方法,供参考: 采用三个压敏电阻,形成角接接线方式,经过35A-60A快熔接入主回路,用以防止主回路中出现的过大的浪涌电压冲击。通常在上级变压器分断时,特别是有独立的一对一的整流变压器,浪涌电压会达到5-10倍额定电压,取决于主回路的负载阻抗。无论20年前的模拟系统,还是今天的全数字系统,在标准设计图纸上还是在电气传动手册上,压敏电阻一直是作为直流传动系统的标准系统配置。实践表明,其防止过电压的作用是明显的,能有效地保护直流传动模块。所以加入压敏电阻是系统设计必须考虑的,请各位加以重视。模块中虽然已经安装了压敏电阻,但是容量偏小,不足以面对国内的供电用电环境,所以另外安装是必需的。苏州电通生产的SPD压敏电阻电阻从1992年起在天津电气传动所等单位作为标配,在钢铁、有色、矿山、造纸等直流传动上有众多的应用事例。联系电话0512-68410244王绛经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意见! 整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六相分别为121.3V;121.5V;122.1V;121.7V;122.2V;122.1V。 用万用表直接接晶闸管及快熔与散热器及铜排间的电阻,阻值都挺小的。 在快熔前面都装有压敏电阻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门极和阴极间的电阻对晶闸管温度的影响大不大。我们测量了一下,有几个管子的门极和阴极间的电阻为16左右,有几个为27左右。这些阻值都是正常值。

网友B:
门极与阴极间的电阻差异是由于晶闸管的制造工艺而造成的,在特性上对多串、并联晶闸管整流装置的均流有所影响。建议在换用过程前最好进行参数的配对,尽量保证每只管子的参数一致。

网友D(2007-11-30):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不能简单的用快熔作过电压保护的唯一元件.

网友E(2009-09-14):
吸能型晶闸管保护器-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79473623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