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net

楼主(2005-04-27):
谁自己开发过.NET 下的OPC应用程序?怎样开发?

网友A:
我开发了,用opc.net dll . cel_a@tom.com

网友B:
使用 OPC Custom 接口,自己写一个RCW,或者找一个现成的RCW,许多通讯产品中都带上了用于.net环境的RCW dll类库.我们是用C#自己写了一个.不过只实现了常用的功能,没有完整实现 Custom接口.目前已在实际工程中稳定运行了.

网友C(2005-10-28):
我们正要用c#开发opc客户端程序,还处于开始阶段,要是可以我们可以交流吗?要是可以的话,请发一份给我好吗wangxuchun@tom.com.

多谢拉

网友D(2008-07-10):
我想问下,你们做的OPCClient能否获取OPCServer服务器上提供的变量啊?

谢谢,刚刚学习,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