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MI要和PLC,变频器同时通讯?

楼主(2005-04-27):
我用的HITACH 5.7的屏,现在和PLC已正常通讯用的RS422方式。但现在要多加一个功能到人机里,就是要新编一个画面来和变频器通讯调整段速频率,但我变频器是RS485通讯,所以在画面里不能编出控制变频器的程序,人机有两口,我想用另一口来和变频器通讯,请问怎么能实现呢?或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啊。请长辈指点!

网友A:
我不清楚HITECH,是否有和变频器通讯的功能,就我知道的HAKKO能通过MODUBUS协议进行通讯,而台达的可以通过485和自己的变频器通讯。我的邮箱shmily2960@163.com

网友B:
HITECH也可以,但你要自己写宏指令,定义另一个通讯口.

网友C:
美国红狮的人机界面,标准配置可以同时和3种不同品牌、不同通讯协议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同时通讯,无需编写任何协议(协议已经内只)。但是首先要确认你要同时通讯的产品是何种品牌的哪些类型(请注意:已经内置的协议仅限于市面常见的产品,并非所有产品)。敬请垂询!上海先旺自动化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侍洪来021-64859191-311

网友D:
鲁君好! 我们台达DOP-A的人机界面做这个很简单,只要在通讯模组里新增一个485通讯协议,然后在数值输入组件里直接写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指令参数字址,另外用宏指令作也可以。 海泰克的人机界面也应该如此!自己看看,试着做一下通讯数值输入组件和数值显示组件,设定好写入读取地址就可以了! 我是台达产品的技术支持,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我会尽自己的能力来解答.

网友E(2005-06-10):
请问各位高手:HITECH的PWS-1711-STN和三菱的FX1N通讯时,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参数啊 我现在的接线没有问题 但是PLC就是不响应HMI HMI界面上总是出现8008或者8004 请高手指教! 我的邮箱:zifeiyu1130@163.com 谢谢各位!!!

网友F(2011-05-26):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海泰克人机的程式读取和写入应该怎么进行操作,谢谢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