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步进电机微步距控制芯片选型的。

楼主(2005-04-27):
查阅了一些资料,好像现有的微步距控制方式有两种,PWM控制(TA7289、IXMS150)和固定关断时间控制(LMD18245)两种。如果使用普通的混合式步进电机(1.8度的步进角),欲实现0.0431度的步进控制,不知道哪种驱动方式更可靠一些(忽略电路布局的影响)?谢谢!

楼主:
刚才浏览了一遍咱们这个论坛关于步进电机的贴子,好像40细分以上没有意义,但是我看到有些驱动器可以做到256细分,甚至400多细分,不知道是否能够可靠实现。是不是选用5相步进电机,则可以更可靠的实现0.0431度的细分?谢谢!

网友A:
40细分以上没有意义?这话好象我说过,不过,那只是针对减轻低频共振问题而言。 如果抛开前言后语,单纯说40细分以上没有意义,这句话就没什么道理了。细分数越高,分辨率就会提高,对运动的控制就可以越细致,当然是有意义的。

楼主:
谢谢刘先生的回贴。 还想请教一下,步进电机好像有(步距角的)5%的非累计步距误差,如果细分后的细分角接近或者小于这个步距误差,是不是细分角将不准确(那定位也就不准确)? 另外,现在有什么好一些的步进电机的参考资料,实在没找到!谢谢! 我的邮箱变为:luor760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