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5-04-27):
我用EM235输入,经过PID控制,从EM235输出,在PC上看程序运行输出的是16000,对应的电压大概是5V,但是电压表测的是10V;后来我直接给输出赋值为0,但是还是输出为10V,是不是输出坏了?

网友A:
不应该是; 如果235设置成电流输出,在用电压表量的时候,无论电流多大,电压都是最大值,既你测得的10V,你的问题最可能是这种情况。 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你把PLC里的程序清掉,直接强制输出,看看结果。 然后你得问题应该解决了。

楼主:
EM235输出电流和电压在那里定义啊?

网友A:
电压输出端子是V0,M0;电流输出端子是I0,M0.

网友B:
如果你测电压的时候测电流输出端,则电压值恒定不变的。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C(2009-01-01):
顶~~~~~~~~~~~ jijiexe X积分:17
帖子:9注册时间:2005-2-15 19:50:00 2楼 回复时间:2005-4-27 21:56:00 EM235输出电流和电压在那里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