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jack000和trio_motion(关于飞剪的应用)

楼主(2005-04-27):
请教jack000和trio_motion: 我现在用euro 205x做飞剪,采集主轴的编码器信号,然后用movelink指令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方式,请教一些如何进行硬件接线? 也就是backplane connector的接线,共有96个端脚,他分C,B,A三行,如何接线?

网友A:
最靠近印刷电路板里端是A(在板子上有标).请参考英文手册MANUAL6得到详细的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