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6RA70停车后主交流接触器不释放

楼主(2005-04-27):
西门子6RA70停车后主交流接触器不释放 请问哪里设置有问题阿

网友A:
如果是延时释放的话 那是因为实际转速大于速度阈值Nmin 把参数P370设大一些 如果电机真的不转了,还不释放——偶还没想到原因,呵呵

网友B:
我是刚毕业工作的,在西门子6RA70的使用手册上控制系统框图上有些地方看不明白,1、模拟量输入中的n/#表示的是什么?转速到模拟量的转变吗?2、开关量输出中的上下两个三级管串连有什么功能?3、到X102板上的 ]/[ 的转变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还请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下晚辈,万分感谢

网友C:
如果是6RA70直流调速器设置没问题的话,说不定问题可能在接触器上,如衔铁因某些原因未能释放,或是主触头因烧蚀粘上而不能释放!

网友D(2005-05-31):
有反电势,也会这样,用on/off应该能打开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