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变频器怎样实现互动???

楼主(2005-04-27):
各位前辈:我这有一台普传PI-168G变频器,现在需要接在一台施耐德AItivar31变频器的下面,实现速度同步,请问怎么接?怎么设置? 我把普传变频器接在施耐得变频器的模拟电压、模拟电流输出上,不能实现互动,普传变频器的频率一直升到最大,请问怎么办???请个位老师帮助解决。谢谢!! bianpingqi@sohu.com

网友A:
不同的变频器同等的模拟输入,输出的频率不一样吧。

楼主:
是不一样,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调整普传的模拟量给定的偏置和增益了吗?

网友C:
把速度给定信号串/并(电压信号并联,电流信信号串联)联同时给两个变频器再调整普传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的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 在你们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谢谢!!!

网友D(2009-01-08):
上海神源变频 专注 专心 专一 全力以赴 www.syruns.com 山东办 15168801548 QQ 470804234 结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真诚寻找合作伙伴 恭喜发财 need591@hotmail.com

网友E:
我有两台施耐德71变频器,分别控制两条不同大小的棍,如何调整两棍同步?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