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显示示输送带走完全程的时间?

楼主(2005-04-27):
各位,我想用表实时显示输送带走完全程的时间,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 在传送带的一个特定位置 (比方说背面)粘上一个强磁性物质,然后在一个点上 建立一个磁性传感器 自己做个简单的电路..... 或者 可以将磁性物质换成特定的颜色标记,然后用视觉传感器识别就更可靠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 测量转速计算 时间, 但我感觉是不是不科学啊 误差会不会很大

网友B:
这个实时显示是做什么用途的?一次性还是长时间工况检测?

网友A:
呵呵 估计是长时间的 如果是短时间的 就不用表显示了 站个人 拿个秒表 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测速传感器的办法实现。在皮带秤上有应用。具体是:用一个测速传感器放在皮带上,测速传感器转一圈发出多少脉冲,皮带周长是多少,通过控制脉冲数就可以判断整圈是否到来或用来控制其他,精度非常高的。(皮带没有连接扣,不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