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制动问题

楼主(2005-04-27):
大家好!我刚刚毕业,从事的是化纤设备的电气设计工作,想请教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制动是如何实现的。 先介绍下我厂设备的工艺需求:三台变频三相异步电动机(30kw 55kw 75kw)保持一定的牵伸率(即速比)启动和停车。原设计为变频器直接连接制动电阻,但中间的继电器屡次烧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请教 1/电磁抱闸可否用于电机制动? 2/直流调速器直接供电给变频器有什么好处,跟制动是否有关?

网友A:
加同步器就可以实现,同步有说明书。

网友B:
变频器内置的斩波器一般尖峰制动功率较小,建议外挂制动斩波单元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与制动电阻间加了继电器?人为给它制动?

网友D:
继电器多次烧坏,可能是因为你的制动电阻选择有问题。因为一般变频器内部有自身的制动元件,如果采用外部的制动电阻的话,应该根据变频的说明将内部制动屏蔽。 再有电磁包扎不能用于制动的[除非作破坏性试验] 直流调速器给变频器供电,是给变频器的内部控制电路供电,与朱电路分离。当有紧急情况时,断开三项电的输入,但控制电路工作,防止器件损坏。

网友E:
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通常30kW以上都不内含制动单元的(只有少数几个牌子有)。你的继电器接在什么地方?另外没看明白你最后提的两个问题,能否详细些?

网友F:
如果你需要准确停车的话,我建议你加电磁抱闸系统。变频器直接连接制动电阻很大程度的应用是为了消耗过电流。我以前在剪板机上作过变频系统,制动单元和电阻如果是准确停车起的作用并不大,电磁抱闸效果更好。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网友G(2007-05-21):
泰格55KW的带制动电阻吗 .如果安装应用多大的安在什么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