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两相110VAC线电压,能否代替我中国220VAC电压?

楼主(2005-04-28):
各位大师:我单位有一台美国进口小型发电机,它发出的电压是两相110VAC如两相用万能表测量是220VAC,它现在的电压是否能用于我国的220VAC电器。也就是说它的220VAC电压是否等于我国220VAC电压。请各位大师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压为220V就是和我国单相网电压一样,可能输出频率60HZ.如果输出电压为110V,加一110V/220V升压变压器就好.注意功率匹配

网友:
发出的频率是50HZ的,按你的说法那不是要很大的升压器?而且它发出的不是三相110VAC,而是两相电110VAC。

网友:
那应该是两相三个头的吧,其中一个是零线吧,如果零线已经接地的话,两相输出就不能接地了,否则短路掉了,可以将发电机输出零线不接地,两相输出到设备,最好用示波器看看,紧供参考!

网友:
不用变压器匹配,那只好改动发电机线圈绕组的接法.找出电压线圈的头/尾端串连,注意相位关系,输出即可达到要求的220V电压.不过这样改动如果修理电动机的不会,不好弄!而且输出功率只有标称值的一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测量电压为220V的端子上接一220V普通灯泡看看发光强度,简单判断一下,你测量的220V端口电压可不可用!如果你是在广州,联络我.助人为快乐之本.免费的!

网友:
gz.general老师: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今天已经把电视机/电钻插到发电机发出的110VAC的插座上使用都是正常的。我想直接这样使用应该是没问题。你说?

网友:
是110VAC线电压插座上

网友(2025-03-09):
接
110VAC线电压插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