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施耐德PLC 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05-04-28):
新手上路,请教各位大师,      我的“TSXPCM372”为什么老是 I/O 亮红灯,报警。什么原因??怎么去掉它???

网友A:
假如你的I/O没有用完而红灯是闪亮的话,那是正常的,不用管他. 要是红灯常亮的话,那就是真的有故障了,检查硬件及软件配置.

网友B: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C(2005-11-29):
你把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的没用的通道设为电压类型即可解决

网友D(2006-02-20):
碰到施耐德PLC等应用方面的问题,都找不出一个可以问的人;建个群供大家交流;现人员不多,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