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SOS:施耐德PLC ,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05-04-28):
新手上路,请教各位大师, 我的“TSXPCM372”为什么老是 I/O 亮红灯,报警。什么原因??怎么去掉它???

网友A:
输入,输出有故障了

网友B(2005-08-05):
配制里边设置好了吗

网友C(2008-04-21):
设置问题, 一般不会是外部问题!

网友D:
如果配置好的地址没有接线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E(2008-05-21):
请将存储器里清零,重新配置下载,如有问题,请打施耐德服务热线,或者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