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手转不动,为什么?

楼主(2005-04-28):
我使用三菱伺服,设为速度控制模式,为了验证电机的好坏,电磁制动器得电源我始终接上,紧急停止,伺服开启,正向转动开始,正转行程末端和SG都连在一起,一上电时,用手转动电机,觉得非常紧,但把伺服开启撤掉后,电机可以用手轻松的转动,这是为什么?还有如果要使电机在VC速度控制下,需要再接上哪些线,还需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采用新型闭环矢量控制,给上使能后在零速下也可以输出满转矩的

楼主:
谢谢,我给了一定的速度,电机转动,但我把电磁制动器得电源撤掉,电机还是转动,断电后,制动器应该动作,但没有,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老兄,这样你在做破坏性实验啊!电磁抱闸不足以抱住电机不动,对电机的损伤

楼主:
是这样,那需要电磁制动器干吗?电磁制动器是怎样用的?

网友C:
在运行前打开制动器 , 掉电在合上制动器 , 防止竖直轴上负载下落. 你那样对制动器的损害很大啊

网友D:
伺服系统只要功率单元上电后,电机就受功率单元控制,在没有肪冲输出的情况下,电机没有步进信号,磁场已将电机锁住,不管抱闸是否打开,都转不动,只有功率单元掉电后才能转动。

网友E:
俺晕,虽然你的抱闸放开了,但是你的伺服激活了,当然转不动,那是闭环阿!你也可以试试小功率的,激活,用撬杠转动,松手它肯定返回原位阿!如果你能轻易的撬动而不回,那才出鬼了,赶快检查你的IGBT肯定有损坏的相 真晕阿,你

网友F:
我觉得是参数方面的问题,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的伺服控制器是伦茨9300系列,电机是西门子变频专用电机。给伺服控制器重新输入参数后,系统恢复正常。仅作参考!

网友G:
你可以把内部扭矩限制设小点,那样电机就可被转动了,不过它还是会回到开始位置的!!!

网友H:
伺服是闭环系统,你把它开启,它会保持在设定位置,你要想手动改变它的位置,它必然会产生一个反向的力矩.而制动器通常是为了安全或防止机械滑落而使用的.一般使用的是常闭式,即在断电情况下以磨擦力的原理阻止目标物体运动.另外,有带制动单元的伺服电机.

网友E:
各位,各位,注意了!人家说的是抱闸放开后,别总打擦边球,晕 抱闸谁还不知道啊!搂主又不是白痴!!:(

网友I(2009-02-19):
哪位高手对三菱数控系统的机床安装和调试比较熟啊,请联系YXB446@126.COM

网友J:
电磁制动器的作用是在运行前打开制动器 , 掉电在合上制动器

网友K:
伺服ON以后要是还能转的动,那伺服真的可以扔掉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伺服ON以后要是还能转的动,那伺服真的可以扔掉了。

网友M:
是这样,那需要电磁制动器干吗?电磁制动器是怎样用的?

那是保证电机没电的时候转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