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狗与DELL计算机

楼主(2005-04-28):
各位iFIX高手,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为什么DELL计算机(商用机)找不到iFIX狗,即使我们把并口的方式都实验完了,也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狗在IBM笔记本上就可以找到,有解决方法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奇怪!我的用DELL的Optiplex和Pricision系列的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另外你要检查一下你的iFix版本于狗的版本是否匹配,还需要安装相应的SIM,那个SIM的号是多少我忘了!检查一下你的DELL机和IBM机上的iFix的SIM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 您这里的SIM是什么意思?我两台机器上装的iFIX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不是D DOG吧,哈哈哈!!!

网友C:
我的可以.

网友A:
SIM就是iFix软件补丁包!请问你的iFix软件的版本是多少?硬件狗所针对的iFix版本是多少?

网友D:
以上几位老兄能否具体讲讲啊,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thanks

网友E(2006-06-03):
安装一下圣天诺驱动试试

网友F(2008-11-10):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郁闷啊,我的工控机上就不行,我的笔记本上能用。哪位大侠有好办法?请讲详细点》》》》

网友G:
应该是狗河和软件不匹配

网友H:
DELL的计算机配置的操作系统太次了,去市场花五元钱买一张系统安装盘,安装后再装IFIX软件,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