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电机

楼主(2005-04-28):
现在急需使电机动起来,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外部模拟量控制,要使放大器自动使能和外部限位信号无效,我该怎么办?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根据放大器的手册,将一些控制信号,如:使能信号、报警清除信号、各种限位信号等接地[放大器的控制地];然后用一个电位器调节[0~10v]的电压输出进行控制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