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如何与abplc通讯

楼主(2005-04-28):
现有一项目是老设备改造,原先为ABPLC,现用西门子PLCS7-300,请问各位大师如何解决

网友A:
原来系统为AB的什么型号plc?slc?controllogix?plc5?走的什么协议?可以考虑增加协议转换的模板,prosoft什么样的协议都有转换。

网友B:
直接使用组态软件和300通讯就可以了。老的AB还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