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恳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5-04-28):
变频器与一电脑控制器同装于一台配电箱内。变频器不通电时,电脑控制器正常工作;变频器运行后,电脑控制器每隔10-20分钟报警停机一次。影响正常工作。怀疑是电脑控制器受变频器干扰。那位高手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接地接了没有?

网友B:
天河人工:对于三肯变频器我也是刚开始用,还未发生过故障,不知老兄在使用过程中都发生过那些故障,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B:
天河人工:需要查一下变频器上下有无电抗器,另外,变频器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干扰,最好将电脑控制器移出或离变频器尽量远,电脑控制器本身屏蔽要做好。

楼主:
变频器上下无电抗器,我用4kW变频器拖900W的泵,应该不用加电抗器吧。电脑控制器移出不可能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接地,所以重复接零了,又在电脑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加了隔离变压器。 李老师的http://www.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61843看不到需版主登录才行。能不能贴出来呀。

网友C:
1.给电脑控制器加一台变压器隔离一下 2.与电脑控制器连接的线尽量远离变频器和变频器的输出线 3.采用屏蔽电缆 4.接地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1843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1、将变频器用个铁壳罩起来! 2、并做好接地! 3、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F:
为降低干扰,可以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适当降低,但保证电机正常运行和无噪音!!!!

网友G:
把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布线,再把变频和电脑连线用屏蔽线一头接地。

网友H:
理论上降低载波是有效的,但实际上似乎效果不大。 建议首先确认是辐射干扰,还是传导干扰。 可以试着降低载波看看效果。如果降到最低了还是不行,那么考虑加隔离变压器。也许还可以试试输入电抗器、输入输出滤波器之类的。

网友H:
总之呢,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把方法和经验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
还没解决呢!但能确定是谐波干扰!没有接地。但做了重复接零。

网友B(2005-06-01):
问题解决了吗?说来听听

网友I:
良好的接地,良好的屏蔽,实在不行再考虑其他措施。

网友B(2005-07-09):
必须接地良好

网友J:
我以前碰到的没你这么厉害,最后接地好多了.PLC也要

网友K:
我遇一次,变频器一运行,干扰就把外部一模拟信号完全淹没了,能想的办法和能做的全做了,一点也没用,以前可是正常运行的!??! 找到问题后气死!!!控制变频器外部运行的继电器触电接触不良,变频器速度由外部模拟电路提供,干扰就通过它过去的。晕吧!!! 干扰无孔不入!!!

网友L:
还是加隔离变压器和电抗器,变频器不要接零,要接地.

网友M: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N:
建议你,还是想办法把接地做好哈,要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哦, 变频和控制器都要保证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