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比

楼主(2005-04-28):
我一直对转动惯量比不是很理解,请教各位能不能解释一下。 如果电机的输出扭矩符合要求,只是惯量比超出,有何影响? 谢谢

楼主:
没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惯量比匹配有一个允许值,超出这个值,电机在运动过程中很难控制,通俗讲就是启动滞后,停机过冲,中途运动不平稳.PID失控.

楼主:
很多长家的这个允许值都不一样,有的是1:10,最大的能到1:30,此数值是如何确定出来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用户要求的加减速时间较长,速度要求也不高,此时电机的输出扭矩已经足够进行加减速,而惯量比却超出很多,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C:
我的一台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 , 机身是1.5KW的主轴, , 现在急用换成了2.2KW的主轴,, , 就这样机器就出现了不平稳现像, ,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D:
转动惯量比?不是指的是负载惯量与电机轴的惯量的比值吗?好像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