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给iFix后台VBA程序加密,同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2005-04-28):
求助:如何给iFix后台VBA程序加密,同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万分感谢!

网友A:
在VBA中“工具”菜单下“项目属性”中设置

网友B(2009-03-07):
楼上说的根本没用..偶试过..如果锁定工程的话..切换画面的时候也会要输入密码..如果不锁定工程的话..脚本照样看的到..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实现楼上的问题呢?

网友C:
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参照EXCEL VBA加密方法,找到二进制中的某个位置,进行无效化填写VBA编程器无法打开,但不是对每一个GRF文件有效

网友B:
4楼怎么做到?能给个详细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