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电容补偿屏不能自动投入

楼主(2005-04-28):
我厂为西宁电信公司生产了两台一样的电容补偿屏,其中一台正常,另一台不能自动投入,均使用ABB的产品,功率因数控制器型号:RVC-10,电容型号:CLMD13-12.5/0.4,切换电容用接触器型号:UA30-30-10,CT比为300/5,现在的情况有一台自动投入则显示代吗F-1,即电流太小,手动投入均可以,但功率因数只有0.92左右,我在实地测量,二次侧电流为2.5A,比较两台屏的负载电流,正常一台为120A,不能自动投入的一台为150A,所带负载均为交换机和空调。现场调换过功率因数控制器,现象依旧,接线也查过,均无问题,请教各位是何原因?有何解决良策。谢谢!

网友A:
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流信号错误,或未接

楼主:
已经查过接线了,都是正确的。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即当手动投入4组电容器后,功率因数控制器上显示功率因数为0.90,但在无功表上反映几乎不转,说明已经补偿,并且补偿已经达到了供电局的要求。

网友B:
你的问题我们绝对可以解决! 可以先给你提供解决方案和产品,问题全部解决以后再收货款! 邮箱:hnyy94-szwj@163.com 电话:0755-26547486 恭先生

楼主(2005-06-09):
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原来认为可能是谐波引起的,现在将开关电源全部关掉,负载只是空调,功率因数从0.91降到0.77,这是正常的,但是将功率因数控制器设为自动投入时,10级电容会全部投入,且控制器上显示功率因数只从0.77上升到0.88,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给我回复?难道我遇到的问题太简单了,你们不愿意回答?拜托,还请高手们给我出个高招,能够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C:
你好,你说的现象一年前,我也曾遇到过!最后成功解决。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能否将解决方法告诉我?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的心病,一直都没解决,希望你能帮我解决了。在此万分感谢了。

楼主:
叶金全请你能否点拨一下?在线等。

网友D:
老兄能不能说清楚, 一开始说不能自动投入,后来又可以自动投入10级?

楼主:
因为以前的负载主要是空调和开关电源,一直不能自动投入运行,怀疑是谐波引起的;后来把开关电源给关掉了,只剩下空调了,就出现了上述现象。

网友E:
各位大哥说说怎么解决啊,我很感兴趣,每隔两小时就来看一次,就是没人说,郁闷啊,那位达人有解决方案,能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black_uhlan@chinacars.com 或者basic820118@etang.com

楼主:
对呀,如果有解决的办法还望各位赐教!急!谢谢!在线等!也可以将解决的办法发到我的邮箱zhange_1997@163.com或zgjx7@hotmail.com

网友D:
一是了解ABB的控制器有没有谐波保护功能,如果有的话可能是谐波保护了, 如果有测谐波的仪器,测一下当开关电源开启时谐波到底有多大? 有数据才好判断?

楼主:
谢谢静止的山,我已经准备到现场去测谐波了。

网友F:
我们一直在关注。

楼主(2005-10-28):
经过我们到现场发现RVC控制器和补偿屏都没问题,而是用户在进线柜处作了一个改动,导致不能自动补偿,(用户在进线柜出线端加了一个断路器保护电容补偿屏)这样一来,出线柜有两条电缆并联,一条通过断路器到补偿屏,另一条到负载,而取样互感器是装在到负载的电缆上的,导致取样不准确,因而会出现上述现象。当时他们给了张草图,但图上并没有将此改动标明,所以一直以为会有谐波干扰。

网友G:
要按照产品的要求做很重要

网友H:
谢谢 詹戈 能把结果拿出来大家学习.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I(2006-03-15):
"取样互感器是装在到负载的电缆上的,导致取样不准确",那取样的互感器应该装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J:
我也想问一下:"取样互感器是装在到负载的电缆上的,导致取样不准确",那取样的互感器应该装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I:
詹工讲“用户在进线柜出线端加了一个断路器保护电容补偿屏)这样一来,出线柜有两条电缆并联,一条通过断路器到补偿屏,另一条到负载,而取样互感器是装在到负载的电缆上的,导致取样不准确,因而会出现上述现象。”取样互感器装在负载的电缆上是错误的,那么应该装在哪里才正确呢?

网友K:
取样互感器装在负载的电缆上是错误的,那么应该装在哪里才正确呢?
进线柜的进线,就是变压器的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