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现场PLC调试功能--HAKKO

楼主(2005-04-28):
为了方便现场调试程序,而PLC往往只有一个CPU接口(没另外的通信口)的情况下,HAKKO现在有了最新的实用功能----PLC的梯形图调试功能, 可以节省了PLC与电脑直接连接的有关成本(不需要PLC下载电缆)和劳力,现在只要将电脑与HAKKO触摸屏再与PLC串行连接,就可以实现电脑对PLC、HAKKO的同步调试功能。 即在HAKKO触摸屏与PLC仅有一个CPU口的情况下连接时,通过HAKKO的梯形图功能,现在就可以实现对PLC的程序进行编辑和监视的功能,而不需要原来的即要将电脑连接到触摸屏又要将电脑连接到PLC才可以实现三者的编辑和监视功能,省去了连接和再连接 目前适合的PLC:三菱系列

网友A:
请问:如何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就是说使用一般计算机应用人机界面控制plc(或设备),还有怎样才能在电脑上运行人机界面?可以一台电脑控制多台设备吗?应该怎样做? -----由于我公司一台设备的触摸屏坏了,想用电脑代替,行吗?---

楼主:
使用HAKKO的监控软件TELL US可以实现楼上所说的要求

楼主:
HMI 模式功能 ·直接将PC与PLC连接-----通过安装TELL US,你的PC能通过使用RS-232C/485直接连接到PLC,温度控制器等。 ·PC的外围设备都可以照常使用------如WINDOWS兼容的打印机都可以连接,你能有更大的内存使用空间,通过使用DDE功能,你也能使用其他应用程序来监视。 TELL US允许其他应用程序运行 具体请点击如下: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10738.asp

网友B:
有些别的厂家也可以啊!富士的UG30系列也具有这种功能,用过的!

楼主(2005-10-10):
以上功能目前也适合OMRON PLC,

网友C:
楼上,OMRON也可以吗?我的赶紧试下

网友D:
购买组态软件,如:组态王。

网友E: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