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输出模块SM322-1FH00-0AA0在程序运行正常时,无输出及指示,什么原因?

楼主(2005-04-28):
s7-300输出模块SM322-1FH00-0AA0在程序运行正常时,无输出及指示,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公共端掉了?

网友B:
1,检查程序中组太是否正确; 2,检查模块电源是否正常; 3,检查模块接线端子,确保模块接线正确。 4,更换同类模块再试,确保模块是好的。

网友C:
线接得对吗?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继电器与泵具体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E:
能否将程序发一份参考一下8031551@sina.com

网友F:
可能是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B(2006-08-09):
PLC在线时,打开硬件配置,在模块属性中,会有详细的提示信息,如模块没上电,或配置错误等信息。

网友G(2007-09-1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接线正确,组态没问题,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H:
同意 寂寞独行 的说法,可以监控程序看一下,还有底脚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