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中央空调的节能(型号YSDCCBS35CHD)
,

楼主(2005-04-28):
各位老师好:本人刚刚接触节能行业.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

网友:
我的邮箱:chen963417@163.com

网友A:
节不节能,有什么分别?变频空调节能〉?真的节能〉 节能从何而来?据我理解就是在恒温的时候节能,那时候相当于恒速运行,当然输出功率不大,所以,不要因为怕浪费电而频繁的开启,那就真的失去了变频空调省电的意义。 很多厂家都不做说明,消费者只觉得变频一定省电,没有意义,厂家该反思一下。 呵呵,我的意思就是你最好从这个行业的一些消费者的盲点着手,才有收获。

网友B:
空调能否节电,看其能效比,同时也看其应用场合及地理位置。

网友C:
中央空调主机本身是随着负载的变化加载或减载的,是起到节能作用的。你随意改变是对机组不好的。

,

网友(2005-07-30):
回复 黄连素: 中央空调主机本身是随着负载的变化加载或减载的 如果我减小冷冻和冷却泵的流量,达到节电的目的,是不是主机相对于水泵节电前要消耗更多的电能,

网友D(2005-10-31):
很多场合配置的中央空调都是可以做节能改造的,节能对像就是循环水泵!效果不错,有很多实例!

网友E:
我们专业做节能改造。

网友F(2008-09-25):
超能士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h欢迎来电!

另外大量供货,及大量配件供应,
各位:我这里有原来SMX超能士主机及配件供货!量大!可修里原来的超能士节电器!有需求的用户来电!!
TEI:010-13911093205,刘经理
email:Fudarl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