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 哪个品牌的压力传感器能达到-0.1MPa--0MPa???

楼主(2005-04-28):
求助 哪个品牌的压力传感器能达到-0.1MPa--0MPa??? 请发到 ouxianchao126.com 谢谢!

网友A:
选 0--0.1MPa 差压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AUTONICS和PSA-C系列的,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电话是13316695922

网友C:
厂家太多了,进口品牌高于国产品牌

网友D:
可以选用的厂家型号很多的吧. 昨天我和同事刚好遇到这个问题的, 需要对汽轮机凝汽器里真空度进行监测, 设定值为(绝对)压力大于4.9KPa时,压力开关动作. 最后选用了上仪的一款压力控制器, 但是该型号规格的压力控制器的设定范围为-0.1~~0MPa, 感觉不大合适? 希望哪位同行,热心建议!

网友E:
请与我联系 为你们解决压力传感器的选型问题. 刘先生 0755-81544690 0755-83867669

网友F:
只要做得都能做到,就是价格和品质。罗斯蒙特和横河的较好

网友:
jiangxr: 你选用的量程好象过大拉,虽说可以测量但是相对误差较大,我所知道的品牌中E+H有一款PMC71 精度可以达到0.075%可以测-0.01MP-0 我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G:
很多品牌的都有着功能 可以选差压变送器, 不过最好选电容式的变送器,精度好,稳定性好.

网友:
确实可以选择的品牌很多,国内外绝大多数压力传感器生产厂家都有该系列,关键要看您对于产品性能、价格方面的具体要求。 上到我公司网站www.jlsensors.com找找吧(有资料下载),或者直接和我公司联系:021-54893880 杨先生

网友H:
德国威卡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I:
德国HYDROTECHNIK的.-0.1-+0.6MP 压电电阻效应原理 信号输出:0-20mA 可重复性:<0.15% ........ warrior111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