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张力锥度计算

楼主(2005-04-28):
求张力锥度的计算方法.

网友A(2008-10-12):
是否有张力锥度的计算方法,请教老师答复

网友B(2008-11-14):
是否有放卷张力的计算方法

网友C:
很简单的呀,找根材料在其上面不打滑的过辊,上面放一磁铁,用霍尔来测它的旋转周期,放卷辊也这样测周期,两个周期一比较就出来了

网友D:
张力锥度应该和材料也有关系,搞工艺的人知道

网友C:
做个比例在里面,否则材料的宽窄,材料的质地不一样需要的张力也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