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水电阻调速技术

楼主(2005-04-28):
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一种技术:水电阻,希望有接触过这项技术的人来讨论一下。 水电阻起动调速装置主要适用于功率75KW-3000KW的三相绕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调速。如建材、冶金、矿山、石油化工、水利等行业的球磨机、轧钢机、破碎机、提升机、风机、水泵等。 目前主要是风机 下面引用部分介绍: 水电阻起动调速装置水电阻调速系统、液体冷却循环系统以及程控系统组成。适用于大中型绕笼式电动机在全负载条件下频繁软起动和调速。 靠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NaHCO3)离子导电,电解质充满于两个平面极板之间,构成一个电容状的导电体,自身无感性元件,故与频敏、电抗器等起动设备相比,有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节能降耗的功能。水电阻串入电动机定子回路以后,不仅能改变电动机的转差率S,达到调速的目的,还能增加电动机起动时的转矩,减小起动电流。具有平滑无级调速,并可使转速达到额定转速。 主要技术参数 起动电流 Iq≤1.3Ie 二次控制电源 AC 380V/220V 三相四线

楼主:
大家有做过类似项目的么?

网友A:
是水电阻,还是水电容?在定子回路里串东西,能够提高转矩吗?好像原理上说不通哦。有没有什么详细资料?

网友B:
呵呵 ,电阻和电容,看负载 是否提高转矩,难说

楼主:
可惜啊!不能发图! 是特别的电机,叫绕笼式的 两个定子绕组,转子绕组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感应到第二个定子绕组,第二个定子绕组接水电阻。 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呵呵

网友C:
两个定子绕组,转子绕组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感应到第二个定子绕组,第二个定子绕组接水电阻 原来这是绕笼式啊,我厂有两台这样的电机,现在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一直想改成水电阻,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楼主有成熟的经验,能不能说清楚点。请和我联系。gybin@sohu.com

网友D(2005-05-29):
我用过水电阻,但不清楚其中原理,只是在控制部分停电后,水电阻就发热,几分钟就像水开了一样

网友D:
最好是有图

网友E:
‘水电阻’、‘水电阻’,水做的电阻。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成本较低。缺点:效率不高。水电阻发热就是因为电‘烧水’。

网友D:
谢谢指点,但水电阻发热只是在控制回路停电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点不太理解,请赐教

网友C:
控制回路停电的情况,是不是因为你的动极没有返回起始位置啊。 或者短封接触器没有短封好。

网友F:
老掉牙的技术,在绕线式电机转子中串入电阻改变转差率而实现调速,液体电阻可实现无级调速。 在不适合变频器(环境差,如粉尘多用变频器故障多)的环境有其优点。

网友G:
关键是价格便宜,但要经常加水,

网友H(2005-06-29):
滑差调速方式是以消耗转差功率为代价,原则上讲不是一种经济的调速方法..当然用在风机/水泵节能上有可取之处,毕竟比风/水阀 节能方式节点能..系统简单可靠也是其特点.. 最大缺点是要用绕线转子电机.. 建议使用以下场合:1)调速范围低于70%以下;2)防护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3)可靠性要求特高而维护力量不足的场合;4)非长期连续运行性工况场合

网友H:
5)或是能回收利用低温热能的场合..

网友I:
楼主说的电机准确的说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如 vista所说调速靠调整转子绕组中电阻的大小从而改变速度,这种电机在起动转矩大的场合和环境恶劣的地方比较不错。

网友F:
星星之火 是不是学电气类的啊?这个还要在此讨论。

网友J:
是串在绕线式转子的回路中,不是定子,我厂做的球磨机就是配的这种控制

网友K:
我厂的球磨机就是这种控制,还有进相机,6KV高压电机.

网友L:
现在这种电机控制不多了,应该是淘汰产品了

网友M(2006-01-13):
现在水泥厂用的多.不是淘汰产品.不光转子,定子也可串水电阻.
主要两类:1.水电阻起动柜(适用于任何高压电机,转子串水电阻的可以配进相机补偿无功).
2.水电阻调速柜,原理由串极调速而来.
特点:适用的场合对环境要求不高,可靠性好,成本极低.缺点:水电阻对环境低温(0度以下时,要有自动加热装置)既受环境温度和弱碱的配比影响,效率不如变频.目前对于高压绕线式电机来说,水电阻调速性价比是最好的,这是没说的.
  存在的问题:目前没有进一步量化控制.
  我本人应用变频多年,认为水电阻调速未必落后,应进一步量化控制,比目前高压变频应用前景更好.
  水电阻的可靠性很高,但成本只有高压变频的1/4-1/3.就成本来说,用户肯定首选水电阻.但是论科技含量当然不如高压变频.
  对此,国内的高压变频的同行们,压力来了.

网友N(2006-08-03):
    我公司生产的水阻调速器主要应用于建材、化工、电力、冶金等工业部门的风机、水泵及其它类似设备的 大中型绕线异步电动机的起动与调速。它通过改变串入电动机转子回路的电阻而达到调节电动机转速的目的,是国内外建材、冶金工业目前选用的 主要调速设备。
    基本原理
    HYT系列水阻调速器是以改变串入电机转子回路的水电阻来调节电机转速的,电阻越大,电机转速越低;电阻为零,电机达 到全速。为了克服调速过程中水电阻过热现象,循环冷却装置可将液体电阻循环冷却降温。

技术特点
    1、可对大中型绕线异步电动机进行无级调速,调速比可达2:1,完全可以满足设备所需的调速范围;
    2、可兼作电动机起动之用,具备水阻软起动器起动电流小,起动平稳等全部优点
    3、与变频调速、可控硅串级调速相比更经济可靠实用,且维护简单;
    4、与液力偶合器相比,布置灵活,使用方便,另外,用液力偶合器后,工作机械达不到电机的全速,而用本调速 器则可达到;
    5、因为风量与转速成正比,该调速器调节风量的线性度更好。
如有需要请和我公司联系
www.xfhn.com电话07103441972常波
changbo@163.com

网友N:
高压水阻调速与低压变频调速比较
1、大容量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产生比较大的污染,使电力变压器发热,干扰弱电仪表的运行,并且功率因数低,在50%的额定转速时功率因数只有0.3~0.5。而液体电阻调速不仅不产生任何谐波,而且在任何低速下都能维持电机功率因数达0.8~0.9,可明显地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功率因数,同时变频调速技术复杂,维修困难,而液体电阻迅速简单实用,维护方便。
2、从能量转换角度上看,液体电阻调速器是将全部的转差率转换成热能的形式,即它是以增加转差功率的消耗来换取转速的降低,转速约低,调速效率约低,全速时高于变频,变频则无上述缺点。
3、变频可以实现从零到全速的调速过程,而水阻调速比为1:2。
4、目前低压变频器成熟产品最大功率只有315KW,而水阻调速可以达到3200KW,高压变频器责价格昂贵。
5、电机容量大于250KW后一般都采用高压。因为在运行中,低压损耗大、不经济、不合理。
  结论:通过以上比较,变频调速与水阻调速各有优劣。针对实际情况,水阻调速的性价比更优于变频器,更为合理,建议用水阻调速。

网友O:
我觉得水电阻使用了以后主要是能降低初期投资,但是长期来说不知道划算不,高压变频器用于调速的风机和水泵,一般使用后在两三年就能收回设备投资成本,而水电阻却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成本。应该说调速就能节能,但是到底多少也没个案例,现在变频调速案例较多,无论说什么要是能用事实说话会更有说服了些,不知楼上怎么认为,请指教!

网友P:
水电阻调速只能应用于绕线式电动机,学过电工的都知道,绕线式电动机调速的方式就是在转子绕组中串电阻来实现的,而水电阻调速就是在水中加入电解质后形成一定的电阻,把水电阻串在转子回路中,从来达到调速的目地.
因为水电阻是一个阻性负载,根据Q=I*IRT的原理,水电阻肯定会发热,所以在水电阻调速装置中循环泵\散热器等装置,以确保水电阻不发热.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水电阻调速在水泥\钢铁厂都有应用,主要是因为投资低的原因,另外,使用也是有局限性的,只能应用在绕线式电动机.在笼型电机上应用只能起到软起动的作用,最大可以起动上万千瓦的电机.

网友Q:
最好是有图例.

网友R:
看到楼主提到绕笼型异步电动机,请问各位高手绕笼和绕线转子是一回事吗?还有请问(“两个定子绕组,转子绕组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感应到第二个定子绕组”)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个新手,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P:
笼型电机转子是铝或铜浇灌成的一个整体,绕线式电动机转子有线圈

网友S: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T:
请问各位大侠
水电阻有何缺点?

网友U:
太耗能了吧

网友P:
水电阻的好处就是初期投资成本低,缺点就是不节能

网友V:
我厂的两个水点阻都是对高压大功率电机进行软起动控制.

网友W:
建议您了解使用晶闸管软起动 TGQ1晶闸管高压软起动器的优点:
1、适用电压及功率范围广,可以与6kV-10kV/600kW-22MW的电机配套使用;
2、具备软起动和软停车功能,全面保证系统的安全起、停;
3、电机起动时,电流从零平滑上升到设定值,起动平稳;
4、机械方面:减少机械冲击、防止过压和水锤效应、延长传动机构的使用寿命;
5、电气方面:减少50%的起动冲击电流、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减小了电网电压波动及对其它用电部门的影响;
6、能实现软停车,可消除骤然停机对某些设备的冲击与损坏;
7、保护功能周全,杜绝了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
8、智能化程度高,设置操作简单;
9、体积小,节省基建投资;
10、降低了供电设备容量,节约项目的投资费用。
TGQ1软起动方式:
1、斜坡电压起动2、 恒流起动3、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
TGQ1主要适用于:
 可广泛应用于大型钢铁、石油化工、大型煤矿、污水处理场、发电厂的泵机和风机,采矿等的压缩机、碾磨机、传送带等设备。泵(如供水、污水处理、下井、采油等)
    风扇和鼓风机、    挤压机、    离心机、    搅拌机、    压缩机(如螺旋式、柱塞式、离心式、涡轮式)    制冷压缩机、    粉碎机、    轧机、    输送机、    主动力装置    推进器、    锚泊绞车、    舱底污水泵
TGQ1高压软起动器的系统电压和电机功率范围:
 电源电压——6kV~10kV                电机功率——660kW~22MW
  TGQ1软起动器的保护
软起动装置具有以下保护功能:
1、晶闸管故障
2、缺相保护
3、三相不平衡
4、起动过流
5、运行过流
6、失压故障
7、逆序故障
8、起动超时
9、短路器故障保护
10、接触器故障保护
11、差动保护
如果您对该产品感兴趣,请联系: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联系人:周 恒 生  钱 昕
电    话: 13574226305(周) 13337337764(钱)
传    真:0733-8445033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红旗北路36号
邮    编:412001
网    址:www.zznetcc.com
电子信箱:zhouhs@zelri.com.cn
         qianxin_0623@163.com

网友X(2009-05-04):
我厂现有280kw的绕线电机几十台,工作时间约十六小时,刚开始时为超负荷运行,工作三小时后属大马拉小车了。请问楼主及各位大哥:这样的负截变化能否把水电阻串在电机的定子端(皆因不能改变转速)来运行呢?这样从而可以达到节能目的!若可行就发达了。谢谢各位!

网友X:
楼主及各位大哥:有能采用水电阻来运行的技术请来电相告,OK后必有重酬。谢谢!13557741867,梁生。

网友Y:
呵呵,各位大哥你们说的水电阻电机,是水冷电机吧。我公司现用几台,利用水的比热容大的原理,来散发电机的热量。

网友Z:
12000kw大风机,采用水阻柜启动

网友AA:
呵呵  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水泥厂里面 基本上的高压电机都使用的是水电阻,因为高压变频器很贵的,调速柜,启动柜都有用处。一般就是在线路上接一个接触器(630-800A)。用来短接电机的转子线路。使电液柜里面的电解液(其实就是氢氧化钠混合水)冷却,给第二次动做准备。调速柜就是多需要多接一个冷却水。加一台散热器。通过水泵来循环电解液,从而冷切电解液 这样就是调速也不会因为电解液温度高而跳停。调速都是使用动静极板来调节。两极板越远,则转速越低。进则高。

网友AB:
兄弟问了让我们学习一下,麻烦你拍几张照片给我们看看吗

网友AC:
哪位朋友想要了解水阻柜,可以找我,图纸资料什么都有,赵工,13387217017   QQ121039717

网友AD:
水电阻也有用在笼形电动机上的,我在远点未用过,是串接在一次回路中,并且是10KV的高压电动机,启动效果蛮好的。

网友AE:
水电阻的机械特性比较软,只能用于启动用,在实际工作当中是不能用作调速用的呀

网友AF:
我公司有用水电阻作为启动,没有用作运行中调速的

网友AG:
我公司是魏德米勒 施耐德 欧姆龙 ABB 西门子 一级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质量有保证,有大量库存,供货期短。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查询联系人:赵经理手机:13520115891 电话/传真:010-80115555转759711
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良好信誉,与世界著名工控产品厂商法国施耐德、日本OMRON、富士、瑞典ABB、松下电工、德国西门子、金钟穆勒、魏德米勒、菲尼克斯、倍加福、美国A-B、美国GE、美国派克、英国C.T公司、诺冠、威图、台湾研华、苏州特雷卡、深圳华为、三菱、三肯、SMC,FESTO等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技术和商务合作关系。
目前,公司拥有20000多平方米集现代化办公、仓储物流为一体的总部科技园,现有人员二千多名,专业技术人员200多人,在华南、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市设有数十个分公司和办事处,年营业额超十亿元人民币,业绩及人员保持逐年高速稳定的增长。

我公司是魏德米勒 施耐德 欧姆龙 ABB 西门子 一级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质量有保证,有大量库存,供货期短。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查询联系人:赵经理手机:13520115891 电话/传真:010-80115555转759711

网友AH(2009-06-03):
我们的一个调速柜水温超高88度左右,怀疑水电阻变化,重新配液后启动前水温33度,运行三小时后达88度,1120KW,10KV,水箱容积1立方,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QQ  841209342

网友AI:
引用 网友N:
高压水阻调速与低压变频调速比较
1、大容量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产生比较大的污染,使电力变压器发热,干扰弱电仪表的运行,并且功率因数低,在50%的额定转速时功率因数只有0.3~0.5。而液体电阻调速不仅不产生任何谐波,而且在任何低速下都能维持电机功率因数达0.8~0.9,可明显地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功率因数,同时变频调速技术复杂,维修困难,而液体电阻迅速简单实用,维护方便。
2、从能量转换角度上看,液体电阻调速器是将全部的转差率转换成热能的形式,即它是以增加转差功率的消耗来换取转速的降低,转速约低,调速效率约低,全速时高于变频,变频则无上述缺点。
3、变频可以实现从零到全速的调速过程,而水阻调速比为1:2。
4、目前低压变频器成熟产品最大功率只有315KW,而水阻调速可以达到3200KW,高压变频器责价格昂贵。
5、电机容量大于250KW后一般都采用高压。因为在运行中,低压损耗大、不经济、不合理。
  结论:通过以上比较,变频调速与水阻调速各有优劣。针对实际情况,水阻调速的性价比更优于变频器,更为合理,建议用水阻调速。

我不认同您的结论,通常大功率高压风机是采用风门、液耦、水阻、进相器联合集中控制,在调节风量时,通常采用调节风门开度,调节转速时,通常采用调节液耦,而水阻通常只是在启动过程才有用处,却很少做调速来用,而且,为提高功率因数专门安装了进相器,显然,在调节风门开度以及液耦的时候,都是处于电能浪费的阶段,而变频通过改变频率达到调整转速的目的,确实很有用处,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节能的目的,同时,在安装变频之后,水阻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我非常赞同25楼的观点“我觉得水电阻使用了以后主要是能降低初期投资,但是长期来说不知道划算不,高压变频器用于调速的风机和水泵,一般使用后在两三年就能收回设备投资成本,而水电阻却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成本。”的确,安装变频后,两三年就能从节约的电费中收回成本,而水阻呢?在我认为,水阻就是在绕组上串联了电阻达到软启动的目的,当然,也可以用它来做调速,如矿山常用的绕组串多级电阻调速,但却不节能!水阻就是在烧开水消耗电能以改变转速,而变频则不是,实际真能节约电能的还是变频。声明一点,我不是卖变频器的。

网友AJ(2009-10-09):
我不太懂水电组调速,我只知道我们高压内反馈调速装置里的水电阻,是用来做独立的软启动器的,兼有软旁路和分流的功能!真正起调速作用的是斩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