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和控制器的I/O如何对应啊

楼主(2005-04-28):
在组态王里设置的变量怎么样和PLC的实际点对应啊?我的组态王没有装狗,设置变量的时候总提示变量名不正确,一个I/O离散型的变量名应该是什么样的??寄存器怎么选择,为什么的我只显示了"MW","COMMERR"等三个寄存器,是不是要有运行狗才能进行设置?哪位大师指点...

网友A:
指出一个对应的w变量(通道共16位),i/o离散性变量通过bitset,bitreset函数进行取位,还可以节省变量数!

网友A(2005-06-05):
这位老兄:与装狗没有关系,看看帮助文件,里面说得很清楚的,什么样的plc,是么样的变量。脱机开发没有问题的。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