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0类、1类地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4-28):
我在书中看到,MODBUS的0类、1类、3类、4类地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和PLC中的哪类存储器相对应?请哪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A:
0: 输出 1:输入 3:模拟量 4:中间变量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如下: 标准MODBUS与寄存器对应配置表 作者: kiki2003 ,2005-4-4 23:36:00 发表于:《自动化软件论坛》 共有1人回复,16次点击   名称 功能 与寄存器的对应关系 数据类型   读取线圈状态 读 0xxxx 8位   读取输入状态 读 1xxxx 8位   读取保持寄存器 读 4xxxx 整型(1个字)   读取输入寄存器 读 3xxxx 整型(1个字)   强置单线圈 写 0xxxx 位   预置单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读取控制器状态 读 8位   读取保持寄存器 读 4xxxx 浮点型   读取输入寄存器 读 3xxxx 浮点型   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浮点型   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延迟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浮点型   延迟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强置多线圈 写 0xxxx 8位 请教bfhy,是不是对读和写操作,MODBUS的地址有变化?

网友B(2005-12-09):
对一个寄存器读和写操作,MODBUS的地址是一样的,只是功能码不同而已。

网友C(2007-04-09):
哪位可以推荐几本书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D:
施耐德的书很少(从来也没买到过),不象西门子的!
要是有手册,对应实际练习,会学的很快的!

网友E:
 对一个寄存器读和写操作,MODBUS的地址是一样的,只是功能码不同而已。非常中肯

网友F:
0类是对应数字输出位和中间位;
1类是对应数字输入位;
3类是对应模拟输入字;
4类是对应模拟输出字和中间字。
施耐德的用concept编程的QUANTUMPLC就是这么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