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三菱PLC加密的问题

楼主(2005-04-28):
求助:怎样用电脑给三菱FXIN PLC加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foper version.7.08j(SW7D5C-GPPW),先谢过了。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改变(N)-输入密码-执行,我试过了,但他总提示关键字设置错误,请从新输入。我该怎摸办,请大侠们在指点一二。

网友A:
請將PLC的指撥開關置於STOP的模式!

网友B:
請將PLC置於可寫程序模式

网友C(2006-06-11):
我们公司能解三菱fx全系列密,不破坏原程序。0531-87961936 山东济南
  Email: zhangxunliang@163.com

网友D:
我用的是FX2,FX1应相同,其加密分A,B,C三级,用密码时第一位必电三个字母之一代表加密级别,后边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