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N和1N,1S的区别功能是什么?

楼主(2005-04-28):
三菱PLC目前市面的销售的2N,1N,1S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各位同仁对这些功能的说明能否提供。

网友A:
我有說明手冊和操作手冊的電子版本,你要的話把郵件告訴我,我發給你。wei.liu@cvilux.com.tw

网友B: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1是2后面出来的

网友A:
to:wangxc   你不等於沒有說嗎?

网友C:
应该说三者没有很大的驱别,1S,1N应是2N的微型化,在2N中,所有的FX指令都可应用,而在1S和1N中不可执行部分高速运算指令.还有在机器扫描时间上有少许差别.

网友D:
1S,1N是最小型的PLC,1S最多有40個I/O,1N可以有8個模塊的擴展, 都自帶2路高速脈沖輸出,1S只有2000步的程式,1N有8000步的程式 FX2N沒有高速脈沖輸出接口,程式的步數有大有小(用RAM決定),但它的擴展能力比1S,1N要好,比如用FX2N-20GM模塊來走軌蹟(圓或斜切線),插補,1s,1N就做不到.各有好處,FX1S,N的性價比好,如果不是用來走軌蹟(圓或斜切線),插補,最好還是用FX1S,N

网友E:
夏日寒風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F:
好像功能更强一下 比如1S的都没有扩展功能 但是2N的有

网友G:
区别: 1;最在I/O点数不同; 2;运算速度; 3、支持的指令; 4、可支持的特殊模块;

网友H:
夏日寒風说的对。

网友I:
夏日寒風说的不错.另外.1S的没有扩展功能.FX1N最大I/O点数12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