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PNP与NPN如何转换

楼主(2005-04-28):
光电开关或近接开关PNP如何转换为NPN,需要什么配件呢?

网友A:
用PNP三极管即可!

网友B:
请问你后面用的是设备,可以来电询问

网友C:
简单转换需要一个电阻(按电压配阻值)、一个 NPN 的三极管

网友D:
周公说的很对,只需有少许模拟电路知识即可完成

网友E:
采购时选对型号,选错了去调换,否则会使控制箱内不简洁!可靠性下降,维修时显得凌乱.非迫不得已不建议这样改造.

网友C:
注意:“盛世自动化: 用PNP三极管即可!”文字和图都是错的!

网友A:
周公:我以前在现场就这样用过的,不知错在什么地方了。请周公指教,谢谢!虚心学习。

网友C:
注意题目是“PNP如何转换为NPN”。。。。

网友C:
关于上帖图的说明: 左图为 PNP 输出转换为 NPN 输出,右图为 NPN 输出转换为 PNP 输出,均为集电极开路形式。其工作原理不在此详述。 主题是‘光电开关或近接开关’输出的极性转换,所以三极管 N1 和 P2 应工作在开关状态,其特征是在饱和和截止区转换。图中电阻 R1 和 R4 的选值应该保证 Ib >= Ic /β (β 为三极管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 Im > 负载电流;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BVceo > 电源电压并有 1.5~2 倍裕量。由于这类开关通常速度不快,特征频率 f0 不需要很高,普通低频管就可胜任。图中 R2 和 R3 是为保证三极管可靠截止用的,同时可提高其耐压,可根据电流大小选 1K~10K。 三极管输出适合作为信号输出的场合,寿命长,工作频率高。如果作为报警或者行程限制,则可选继电器输出,电路简化,便于与后级电路器件连接。

网友F(2005-08-11):
补充一下: 楼主应当是初学者,揣摸楼主的意思,应当是买到了PNP开关,想把它转化为NPN来用(也用可能供应商在向楼主兜售库存产品,因为目前一般来说常用的是NPN,供应商都备货,而PNP即使有库存多半也是很久的库存,没别的意思,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而且楼主是个女孩,估计不是非常喜欢捣鼓焊接、装配什么的。 所以就事论事,我认为:楼上的方法和见解都很精辟而且专业,说到了事物的本质上。但是,可能对楼主没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提供一个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具体电路我就不说了): PNP传感器+中间继电器=NPN传感器; NPN传感器+中间继电器=PNP传感器。

网友G(2006-05-08):
精神...自己该多学学了。我能.....支持国产!

网友H:
逻辑转换器 FCA 16P/N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PNP信号改变为NPN信号。
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详情请浏览产品网页: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accessories/cable/FCA_16NP.htm
我公司为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亚洲办事处
联系人  鲁先生
电话 025-86893594

网友I:
周公的解释很透彻,在下学习了,谢谢周公!

网友J:
老菜鸟的说法很实用啊

网友K:
周公高手啊 ,有机会要向你多学习。

网友L(2006-07-15):
NPN型接近开关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急

网友M:
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M:
NPN型接近开关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急
详见 PLC论坛

网友F:
NPN型接近开关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还转换个啥呢?你把NPN型接近开关的DC0V电源和PLC的DC0V输出端短接,直接把NPN输出端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N(2007-05-20):
最好还是换NPN,中间继电器的寿命可靠性与响应速度都有问题.

网友O(2007-11-09):
接近开关常开与常闭电路图应不同吧,哪位能说下啊?谢谢

网友P:
1、如上左图,PNP输出,负载接在输出端(c级)[b]与地(电源负极)[b]之间,电流是从输出端流出经过负载; 2、如上右图,NPN输出,负载接在输出端(c级)[b]与电源(电源正极)[b]之间,电流是经过负载从输出端流入; 3、所以PNP输出、NPN输出对负载来说极性相反,接法相反;

网友P:
4、但是,负载总是接在电源之间的本质不变,但接电源的极性相反;

网友P:
5、当驱动电压信号上升时,PNP无输出,负载电路不通;
6、当驱动电压信号上升时,NPN有输出,负载电路导通;
7、就是说同一个驱动电压信号,PNP无输出,负载电路不通,NPN有输出,负载电路导通,负载状态相反;

网友P:
怎么理解“楼主要进行NPN输出、PNP输出的转换”?

网友P:
我想,楼主的负载输入极性的要求,例如负载输入端为电源正极接地,不能接在负极接地的PNP输出端!!!

网友P: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用上左图进行变换,且两设备接地端不等电位,要相互隔离;而且要将输出端的地与负载的负极连接;

网友P:
如果楼主不是负载极性的要求,而是想将负载状态反相,例如导通变截止,那么上左图的变换不起作用;

网友P:
不管楼主是那种要求,用老菜鸟的下述方法即简便又可靠:
PNP传感器+中间继电器=NPN传感器;
NPN传感器+中间继电器=PNP传感器。

网友P:
因为:
1、不管是PNP还是NPN输出都是开关输出;
2、所以在PNP开关输出+中间继电器=NPN开关输出或PNP开关输出;
3、确切的说,变晶体管输出为触点开关输出,即常开触点输出或常闭触点输出,且没有极性的限制;
4、这样一个负极接地的系统与一个正极接地的系统可以共地,外壳无须隔离;

网友P:
老菜鸟的方法实质上是,将晶体管输出端改为触点开关输出!

网友P:
但是如果是模拟量输出,老菜鸟的方法就不能用了!

网友P:
如果是模拟量输出,上图是正确的转换方法,只是在输出端还要增加一个直流偏置负载电阻Rc ;

网友Q:
老菜鸟的方法最适用,也是最快的方法。不用作任何的工作。只需接点线而已。

网友P:
1、PNP与NPN转换用来改变输出信号的相位,没有必要,因为放大调节器都有同相和反相输入端;
2、PNP与NPN转换用来改变输出信号的极性,不如老菜鸟的介入继电器的方式好;
3、但适用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极性的改变;

网友P:
请发表意见!

网友R(2007-12-25):
小弟现在正好碰上这方面的问题了,请各位指教。
两套相同的机械设备,一套是西门子+PNP传感器,一套是OMRON plc+NPN传感器。
其中有一个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用来控制工件压入深度的,因为对工件被压入的深度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位移传感器的精度也很高,达到0.001mm,之前的设计思想是位移传感器到位后给信号PLC,PLC在给个高电平信号伺服控制器,伺服再来控制压机停止,经过调试,发现多了一个PLC的扫描周期,会使工件压入深度不够精确,就直接把位移信号给加在伺服控制器的一个Limit+上了,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伺服来控制压机停止,效果还不错,问题是伺服只接受高电平的信号,OMRON那套设备里的NPN输出的位移传感器如果通过普通中间继电器转,也会影响精度,想找个响应时间为微秒级的固态继电器,楞是没找到,不知道通过三极管转,响应时间是多少,如果也是ms级别的就不考虑了,换位移传感器了,关键是位移传感器1W多一套,现在OMRON有4套这样的设备,要是真换,老板还不骂死我!!!各位出个点子吧!!!

网友C:
通过三极管转,响应时间是微秒级的。

网友R:
多谢周公,这就试试!!

网友S:
来学一下,多向前辈学习
顶一下

网友T(2009-04-03):
周公哥哥,我是个初学人员,你能用通俗点的语言帮我介绍下现场PNP和NPN的转换吗?

网友U(2009-10-22):
引用 网友M:
关于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

我就是这么做的,呵呵

网友V(2009-12-07):
继电器转的最大问题是机械式的响应和复位太慢而且不适应快速通断和高频率适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W(2010-01-25):
PNP和NPN 不注意还真的容易出错啊

网友X(2011-07-20):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转换

网友Y(2013-01-12):
学习了!我们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Z(2013-03-20):
引用 网友C:
简单转换需要一个电阻(按电压配阻值)、一个 NPN 的三极管

 周公,用断电器怎么将PNP的光电传感器转换成NPN的光电传感器,谢谢!

急急。。。。。。

网友AA:
我之前用继电器转过,很简单,具体怎么接线忘记了

网友Z:
只要一个继电器就行了

第一步:将PNP传感器的棕色线接正极(一般+24V),蓝色线接负极。

第二步:将PNP传感器的黑色线(输出端)接在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在电源的负极(-24V)。

第三步:继电器的公共端(即COM端)接在PLC的COM端,再将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即NO端)做NPN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1、如上左图,PNP输出,负载接在输出端[/...

计算电阻时的那个电流Ib指的是那个的呀?我想将pLC的高速 脉冲输出控制伺服,但是PLC输出是PNP的,而伺服驱动器是NPN输入的,不知道怎样计算具体的电阻值,求指教?另外,我想请教一下,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也有PNP和NPN信号之分吗?是否有频率的限制呀?

网友AC(2015-05-24):
把光电开关EE-SX771 NPN型转换PNP,增加中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请具体点,谢谢!!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