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状态和语音通话切换问题?

楼主(2005-04-28):
小弟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是用Windows CE + GPRS模块 实现GPRS数据传输的同时要求实现语音通话和短消息传输功能。在我拨号上网(连上GPRS状态,用的是CE带的PPP,TCP/IP协议,即用Rasdial(……)拨号)后,能否切换到通话状态。 当我拨号上网之后,去访问串口时,系统总是提示说串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不能访问串口。没法切换为命令状态,也无法知道外部电话进来。 不知道各位大虾的切换是怎么做的,PPP,TCP/IP协议是自己写的么?或者目前市面上有什么模块或芯片支持PPP、TCP/IP协议?可以使我想传送GPRS数不需要自己写PPP,TCP/IP协议的!! 小弟是一个新手,急着用啊,被这个问题弄的快郁闷死了! 各位大虾,高手!! 帮帮小弟吧!!! 先谢谢了!谢谢!

楼主:
那我在实现GPRS数据传输的时候,若有外部电话呼叫进来,模块能否自动将GPRS数据传输暂时停止,通知我有电话进来,等待我接听完电话并挂断后,GPRS数据传输继续。 在进行GPRS数据传输的时候向GPRS模块发送短消息的时候,GPRS模块是能收到消息的(可能也是分时的吧,只是切换工作由模块自动实现了,我看一些说明书,电话呼进也可以自动切换),就是不知道怎样设置让消息到达时通知我。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命令->数据,发一个ATO 数据-〉命令,发+++

网友A:
三个+号之间时间间隔必须小于200ms,并且在输入第一个"+"号之前必须空闲时间间隔大于300ms,最后一个"+"好之后必须大于300ms

网友B:
回答了很多次了,目前是需要GPRS的核心模块支持的.必须是CLASS A级别的才行.目前市面上的全是CLASS B级别的!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啊?原来我的模块不行啊,我的模块是B class的!

网友C:
CLASS B的模块是可以的!CLASS B本来就是可以同时监控两种业务,只是你使用语音的时候GPRS多半会暂时挂断,如果是CLASS C的模块,那就真的是不行。

网友A:
哦,是这样吗?那我再试试!

网友B:
TO:盈科互动,纠正你的一个错误! GPRS MS能以三个运行模式中的一个进行操作,其操作模式的选定由MS所申请的服务所决定:即仅有GPRS服务,同时具有GPRS和其他GSM服务,或依据MS的实际性能同时运行GPRS和其他GSM服务。 A类(Class-A)操作模式:MS申请有GPRS和其他GSM服务,而且MS能同时运行GPRS和其他GSM服务。 B类(Class-B)操作模式:一个MS可同时监测GPRS和其他GSM业务的控制信道,但同一时刻只能运行一种业务。 C类(Class-C)操作模式:MS只能应用于GPRS服务。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林工说的Class-A可以同时运行GPRS和其他GSM服务,指的是不需要AT指令切换数据和语音吗?

网友B:
意思是可以同时支持,也就无需切换了.但国内世面上没有Class-A的模块,全是Class-B的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鄙人碰到了与 goodpretty 同样的问题, Class B 模块,想达到如下效果:在程序中实现拨号上网,若有电话呼入,让程序捕获,进而给出操作提示。 如 goodpretty 所言:在进行GPRS数据传输的时候向GPRS模块发送短消息,GPRS模块是能收到消息的,电话呼进也可以(是在GPRS连上网络后,停止网页浏览的状态下,否则,主叫电话会提示:暂时无法接通),就是不知道在这种状态下,模块是否像单个服务时那样向端口发送回馈信息?若有,又该怎样获取此回馈信息? 另:程序中,RasDial 与 lineMakeCall 哪个适合 恳请各位再指点一二!!

网友D:
能否行得通? 再次恳请劳驾斑竹和大虾们指点!!

网友B:
支持你的努力精神,但却是徒劳的. 我也希望能够实现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谢谢斑竹回复!!

网友E(2009-12-22):
哈哈,建议你还是使用Cinterion(原西门子)的模块,如MC37i和MC52i,前者内部不带协议栈,后者内部带有协议栈,直接支持tcp,UDP,FTP,Http,pop3,smtp等通讯,并且有两个串口,—个用来进行GPRS通讯,—个用来进行AT指令控制。 使用Cinterion(原西门子)模块吧,稳定可靠,性价比高,有需要请联系万先生(13612906340),邮箱gelim.wan@avnet.com

网友B:
晕,千年老贴都被楼上的翻出来了。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www.four-fait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