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一些问题,大家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5-04-28):
一个编码器,ABZ三相输出,输出为电压,用于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需要用哪几相,需要三相都用吗?另外,麻烦各位解释以下几个概念,我理解得不太清楚 1、编码器计数卡(PCI-8133)有两种工作方式:AB phase 和 CW/CCW,这两种工作方式指的是什么? 我知道用AB向可以测速度和旋转方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含义吗? CW/CCW是不是指的只侧正反转啊?

网友A:
Z相不一定要用 AB相是要输入正交方波信号,CW/CCW要输入正/反脉冲信号。 输入信号的频率当然对应速度,对输入脉冲计数就可以得到位置。

楼主:
谢谢刘岩利大哥!!

楼主:
刘岩利大哥: 我试了两个接线方法: 1.只接AB两相,这样的话在CW/CCW工作方式下,输出是500个脉冲每转,而且不管电机转向如何,计数始终增加 2. ABZ三相都接,这样的话在CW/CCW工作方式下,输出是1个脉冲每转。 我觉得在CW/CCW工作方式下,至少有一种接线方式可以产生500个脉冲每转,然后正转增加,反转减小 另外,刘大哥说的CW/CCW要输入正/反脉冲信号,这里的正/反转脉冲信号指的是什么? 是指AB相,还是指A,A非,B,B非? 谢谢!

网友B:
TO 王其文: 就你的问题我想提出以下两点看法: 1.接线。首先,编码器记数卡不同的工作方式对应编码器不同的信号输出方式。一般情况下,若采用R422接口的工作电压为5V,且因为是长线(Line Drive)输出,此时一定A,/A,B,/B 或包括Z。/Z都要接上为对;若编码器信号输出只有A,B,Z 这三相,则就不用再考虑什么/A,/B的了,此时的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方式有:1.电压输出 2.PUSH-PULL(推挽)输出 3.集电极开路(OC TYPE)输出,此时的电源电压可在8V--30V 之间提供 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工作电压以及你的编码器信号的输出方式来考虑对应哪种接线方式 2.计数植只增不减。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但我那是直接用一个记数器来查看信号,后来我发现是我的计数器的内部参数设定没有和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方式对应才导致的。所以,提醒你查看一下你的计数器部分的设定是否和你的编码器的工作方式对应的。

网友A:
我没有见过输出CW/CCW信号的编码器。如果想让计数卡正常工作,应该使用AB相方式

楼主:
我先把计数卡的详细点的内容说一下: 计数卡一共有三个计数通道,计数通道一有两种工作方式,通道二有四种工作方式,分别如下: 通道一:工作方式一: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工作方式二:Input signal is A,B phase encoder. 通道二:工作方式一:PHA2:Input pulse for counting. PHB2: Counting direction. 工作方式二:PHA2:Up count pulse. PHB2: Down count pulse. 工作方式三:A,B phase encoder input(No pass digital filter) 工作方式四:A,B phase encoder input(signals pass through digital filter) 这个是说明书上的,我怕翻译出错,所以就直接把原文抄上来了,对于着几种工作方式,我是这么理解的 1. PHA1 PHA2:Up count pulse, PHB1 PHB2: Down count pulse(通道一的第一种工作方式和通道二的第二种工作方式),这种情况下,如果A相出现一个脉冲,计数器增一,如果B向出现一个脉冲,则计数器减一 2。A,B phase encoder(通道一的第二种工作方式和通道二的第三第四种工作方式),这个我不太明白 实际情况是: 1。如果只把A,B两相接到计数卡上,并且选择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这样的话计数结果是对应500个脉冲每转,并且不管正传反转,计数值始终增加 2。如果把A,B,Z三项都接到计数卡上,并且选择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这样的话计数结果是既不是500个脉冲每转,也不是一个脉冲每转,介于这两者之间。 我用这个编码器和计数卡对一个电机实行速度和位置控制,技术卡带的例子里是这样设置的:Set control mode for index mode, CNT1 at CW/CCW mode.这句话我不是特别明白。 问题太多了,理论和实践差的太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计数卡和编码器控电机?谁给电机控制信号?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趣,你把Z信号接到哪里了?

楼主:
除了编码器,计数卡外还有一个DA卡 计数卡有三个输入:PHA PHB PHC 编码器三个输出:A B Z A--〉PHA B--〉PHB Z--〉PHC 我是这样接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把上面的帖子又修改了一下 我先把计数卡的详细点的内容说一下: 计数卡一共有三个计数通道,计数通道一有两种工作方式,通道二有四种工作方式,分别如下: 通道一:工作方式一: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工作方式二:Input signal is A,B phase encoder. 通道二:工作方式一:PHA2:Input pulse for counting. PHB2: Counting direction. 工作方式二:PHA2:Up count pulse. PHB2: Down count pulse. 工作方式三:A,B phase encoder input(No pass digital filter) 工作方式四:A,B phase encoder input(signals pass through digital filter) 这个是说明书上的,我怕翻译出错,所以就直接把原文抄上来了,对于着几种工作方式,我是这么理解的 1. PHA1 PHA2:Up count pulse, PHB1 PHB2: Down count pulse(通道一的第一种工作方式和通道二的第二种工作方式),这种情况下,如果A相出现一个脉冲,计数器增一,如果B向出现一个脉冲,则计数器减一 2。A,B phase encoder(通道一的第二种工作方式和通道二的第三第四种工作方式),这个我不太明白 实际情况是: 1。如果只把A,B两相接到计数卡上,并且选择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这样的话计数结果是对应500个脉冲每转(实际测得好像是大于500个脉冲每转),并且不管正传反转,计数值始终增加。 2。如果把A,B,Z三项都接到计数卡上,并且选择Input signal is (CCW+CW), PHA1:Up count pulse PHB1: Down count pulse这样的话计数结果是正转是500个脉冲每转(实际测得好像是大于500个脉冲每转),反转的话则介于一个脉冲每转和五百脉冲每转之间。 如果计数卡的工作方式设为 AB phase, 则对应500个脉冲每转(实际测得好像是大于500个脉冲每转),正转脉冲增加,反转脉冲减少。 我用这个编码器和计数卡对一个电机实行速度和位置控制,技术卡带的例子里是这样设置的:Set control mode for index mode, CNT1 at CW/CCW mode.这句话我不是特别明白。 问题太多了,理论和实践差的太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把计数卡上的例子忘掉吧

楼主:
建议大家不要买ADLINK的产品,用户手册里错误太多了,给你库函数中有的还把函数名字写错了,到处都有写错的单词。给的例子程序也是错误百出,根本编译不过去。我是以后再也不会买了,感觉还是研华得好一点,粒子比较多,驱动比较全,有户手册写的也比较全且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