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耐高温高压的液位变送器500摄湿度以上特殊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5-04-29):
我须要耐高温高压的液位变送器500摄湿度以上,压力在3Mpa以上。须要用什么变送器好。谢谢。

网友A:
不知雷达液位计行否?超声波液位计行否?

网友B:
超声波 是不行的 这是肯定的 雷达的 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 你量程多大 究竟是测量什么的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子的 估计你是要用在 高加上的 一般用浮子的

网友C:
雷达和超声波都不可以,雷达可以到四百度, 电容的可以,我看到有个产品在3.4MPA的压力下可以到535度.但不知道你的工况是不是合适

网友D:
你用在电厂上吗?我们有高温高压的液位解决方案,联系我吧,010-58075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