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04-29):
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A:
具体有什么要求?

网友B:
SFC14.SFC15

网友C:
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如果使用I/O点那就很简单; 使用PROFIBUS-DP来控制,先进行硬件组态,然后使用SFC14、SFC15传送控制字、给定速度以及状态字、实际速度等。 本斑竹正在整理通过总线控制变频器的应用示例,请密切关注。

楼主:
使用PROFIBUS-DP控制,能说具体一点吗.在S7-300中如何调用SFC14,SFC15,还需要另编调用程序吗?在西门子矢量控制变频器中如何设置参数,配置网络,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推荐点资料,如果方便,我的信箱MARTIN790705@SOHU.COM

网友C:
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D:
loden,我最近也碰到该控制,你能把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zjnewmail@tom.com,谢谢!

楼主:
TO:LODEN 谢谢!我最近在研究你的资料,有问题还要麻烦你.

网友E: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lxld993@163.com

网友F(2005-05-29):
大哥,我也想要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F:
大哥,我的信箱是13209100190@133165.com

网友G:
TO LOLUO 其实SFC14,SFC15的调用 只要在OB1程序中 就行了 有什么问题QQ我:105718828

网友H:
大哥。给我一份 sun0512@sohu.com

网友I:
大哥。给我一份 MMMZZZTTT@163.com

网友J:
LODEN:您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g_enlight@163.com

网友K(2010-05-25):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jingzhiyong@163.com

网友L: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zengfeiqwe@163.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关于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能把资料发给我么 我现在也弄变频器控制的问题 windy__ming@163.com 谢谢

网友N:
to loden:发给我一份吧zhaozhen952700@163.com

网友O:
大哥。给我一份sd_dabin@yahoo.com.cn 谢谢啊

网友P:
能给我发一份吗?anan_0114@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Q:
大哥,我也想要一份。不胜感激! fig0000@163.com

网友R:
大哥有没有300+siemens inv的这一调速控制程序?

我只看过用ABB INV的这种调速,对siemens inv的参数还不熟悉。

网友S:
不知道你要怎么控制

数字量的很简单 给几个信号就OK了 比如 正转 反转 速度

模拟量的 就是速度通过时通过4-20mA给定

总线的那需要组态好硬件,一般通过给变频器写控制字和频率即可。

控制字一般16位,根据每一位所代表的意思 你决定写1还是写0,然后组合起来以一般是以16进制写给变频器即可

比如 西门子MM4XX系列 正转时047F 反转时0C7F 停止是把末尾F改为E

另外变频器的DP地址拨码要和组态对应上

网友T(2010-07-01):
请发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

网友U: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feng2008cong@163.com谢谢

网友V:
是控制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呀?这个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回答呀

网友W:
有S7-300和ACS510H或ACS800通信的程序和参数设置吗?邮箱xuming_xx@yeah.net,谢谢

网友X:
大哥能给我发一份吗?huake0218@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Y:
大哥能给我一份吗,邮箱:jintaoshao@sina.com

网友Z:
谢谢,给我发一份   ly13036407989@126.com   学习学习!!!!!!!!!

网友AA:
我也要份,sh_lyjjf@126.com

网友AB:
312670548@qq.com希望loden给我发一份

网友AC: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ysuwye@126.com谢谢啊

网友AD: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lsl121758@126.com谢谢啊

网友AE:
晕哦,啥年代的帖子了还翻出来问人家要东西!说不定人家早都转行做别的了!

网友AF(2010-08-06):
LODEN:你能把总线控制变频器资料也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lzhuhetang@163.com

网友AG:
请教SFC14,SFC15的实例应用,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lxq5914656@126.c0m

网友AG:
请教各位老师温度、流量、压力传感器4-20ma模拟量信号及电动阀门,在西门子S7300中对模拟量如何编写,可否有实例,谢谢!lxq5914656@126.com

网友AH:
请给我也一份,先谢了nihao2010shibohui@126.com

QQ:871482397

网友AI:
对:loden 关于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哥们能给我一份关于变频器参数设置的资料吗  邮箱 wangcg0000@163.com

网友AJ(2011-07-26):
不是用MOV就可以吗?组态好,再变频器参数设下,MOV下不就可以吗?

网友AK:
不需要SFC14,15.配置好变频器的地址.直接读写过程印象值PID,PQD(双字)就可以啦

网友AL:
销售西门子6ES5系列
给力的技术
给力的服务
欢迎大家沟通合作。
电话:15926666300
QQ:710061599

网友AM:
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通过sfc14 ,sfc15来读取组太好的mm440的pzd 和pkw区域,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方向和动作频率,通过wincc来读入plc存储sfc15的接受数据的寄存器就可以来监视速度,通过改变sfc14中读出的数据寄存器的值可以控制速度和方向,这样明白了吧,USS 与PROFIBUS 的通讯方式都是对变频器的PKW区和PZD 区的数据进行访问
用集成的DP 口或CP443-5 作为主站,PKW和PZD 直接对应I/Q 区,然后调用
SFC14,SFC15 解包到DB 块中,如用CP342-5,调用FC1,FC2 到DB 块中。
对PKW区数据的访问是同步通讯,即发一条信息,得到返回值后才能发第二条信
息。PKW一般为4 个字。
1,读写0002~1999 的参数。
如读P0700, 700=2BC(HEX)
PLC PKW输出 =12BC,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12BC,0000,0002,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值为0002
如读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143A,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243A,0000,4248,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
值为42480000(HEX)=50.0(REAL)
如写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343A,0000,41F0,0000 3 为写双字请求
41F00000(HEX)=30.0(REAL)
PLC PKW 输入=243A,0000,41F0,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确认修改完毕。
2,读写2000~3999 的参数。
如读P2010, 10=A(HEX)
PLC PKW输出 =100A, 018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8 为参数2000~3999
1 为数组中第一个参数。
PLC PKW 输入=100A, 0180,0006,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
值为6(HEX)
PZD 参数为异步读写。如是双字,可进行直接读写操作而不用在调用
SFC14,SFC15。
PLC 输出,第一个字为控制字,第二个字为主设定值。
PLC 输入,第一个字为状态字,第二个字为运行反馈值
读P2010, 10=A(HEX)
PLC PKW输出 =100A,018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8 为参数2000~3999
1 为数组中第一个参数。

网友AN(2012-07-02):
544851581@qq.com   谢谢,也给我份吧

网友AO: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我邮箱yanzigu@163.com